EPLAN突然用不了

楼主(2023-12-20):
我用的的EPLAN P 2023版本的。经常是在用着的时空突然改不了注释,这时想要增加新的一页图纸也是增加不了,软件虽然可以看图,但加不了东西,只有关了软件一会再打开才能正常使用,但用了一会后就又发生一次。我在一台新的电脑上安装,没有别的软件的情况下也是会这样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你优化的不够彻底,之前版本2.3-2.5都有卡死的BUG,需要打补丁解决,那BUG就是差不多过一分钟就会卡住10秒钟,非常难受。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软件需要个补丁,你可以在网上找找,不行你就降低你的软件版本,软件这种东西如果是优化版本的,最好还是不要尝鲜用最新的。

网友B:
2023后面版本是破解有问题的 都会存在你描述的现状 2022是新版本最稳定的

网友C(2024-04-25):
pj版的吧 ,用202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