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热电偶模块测温的准确性?

楼主(2023-12-20):
如何验证热电偶模块测温的准确性?

网友A:
热电偶模块是测量工作端与冷端的电势差,再加上冷端的温度,从而计算出现场的实际温度。

通常在校验热电偶测量值是否准确时,用万用表测量热电偶的反馈电压,再通多分度表核对。分度表是以 0℃为基准计算出电压与温度的对应关系,冷端温度为 0℃。而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时,冷端温度为模块所处环境温度,一般为室温。两者的基准不同,所以这种校验方式不准确。通过分度表核对模块测温是否准确时,需禁用“冷端补偿”功能,使两者基准

相同,再作比较。

网友B:
在探头旁再放个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