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设置了保持型寄存器为什么还是会丢数据?

楼主(2023-12-20):
  大家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已经设置了保持型寄存器,当时断电关机,十几分钟内再上电开机,数据正常。但是断电有个把小时再开机,数据就全丢失了,全部为0.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否为PLC内部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换换地址 试下 要不就是plc挂了

网友C:
没有购买电池,默认断电保持的起始地址是从DT32450开始的;安装备份电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的设置修改起始地址。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修改无效

网友D:
没有电池吧,而且寄存器有地址范围的,保持寄存器是不是在该范围内,一般是永久保存的

网友E:
plc要安装电池

网友F:
应该是电池问题,松下的我没用过,不知道电池是外接的还是内置的,之前接触过施耐德的,就是外置电池,用几年没电了还得买原装的换上去。西门子的PLC有外置电池接口,但是一般都不采购使用,仅依靠PLC内部的储能电容可以保存数据达6个月左右。

网友G:
装电池也不能长时间断电,之前就是客户现场断电半年的设备,保持型寄存器数据全没了,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购买电池,默认断电保持的起始地址是从DT32450开始的;安装备份电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的设置修改起始地址。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修改无效...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