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SCSI接口是不是淘汰了

楼主(2023-12-20):
伺服驱动器的SCSI-50pin的接口是不是淘汰⁉️

以后更多用总线、通讯接口⁉️🤔

网友A: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B:
没必要淘汰,增加个网线插座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淘汰,增加个网线插座就够了。

有些厂家的IO接口简化,不用SCSI接口。好像SCSI接口焊接维修麻烦

网友B:
交换机+网线比较流行,比较稳定,不受干扰。

楼主(2024-03-12):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网线比较流行,比较稳定,不受干扰。



流行用工业网络总线通信

网友B:
为了更多的应用范围,估计不会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