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器输入电压异常

楼主(2023-12-21):
设备宕机时发现驱动器报警灯闪烁,两个马达输出信号无法控制,起初分析方向为通信异常,所以交叉验证了PLC 驱动器 和 马达 线路,但没有解决,于是排查了驱动器输入电压,实测28V,工作电压为24V,判断为过压异常,调整输入电压后恢复正常,在此之前设备因信号线磨损短路跳电,不清楚电压的变化是否受到这个原因影响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实测28V,工作电压为24V,判断为过压异常,调整输入电压后恢复正常,那就是这个原因咯!

网友B:
驱动器报警,为什么没看报警信息?判断故障应该以报警信息为依据。

24V供电的驱动器,不会是大容量,什么驱动器啊?伺服?应用24V的电器不会因为28V就不干活了。另外,24V一定来自稳压电源,稳压电源出现这样故障太少见了。

处理有报警信息用电设备故障时,一定要记住报警信息。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电压问题太牵强了,一般24V的设备电压在23.7V-32V以内都可以正常工作的,难道你这个驱动器太矫情了,非得标准的24V才行,会不会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报警值。

网友D:
驱动器报警灯闪烁,根据驱动器手册直接可以判断闪烁频率对应的故障,总比你自己瞎猜强,再说驱动器30V对它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