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越级跳闸

楼主(2023-12-21):
港口龙门吊,又变电站出DC660V电压(一级配电),送往各场地滑触线(二级配电),由场地滑触线送往各个龙门吊(三级配电)。由于某一台三级配电设备因不可避免原因短路导致跳闸,理想状态下应该是设备跳闸但是却是越级跳闸(各级配电设备符合要求)。添加什么设备可以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A:
三级设备的脱扣电流不要大于二级的,应该就是三级先动作,这种情况就是三级这边还没有达到脱扣电流,二级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会越级。

网友B:
上一级是否有调节功能,如果有跟下一级对比一下,如果不行加大上一级,更换品牌

网友C:
你们总工干嘛的?供配电系统选择性保护不懂吗?每一级过电流保护值和延时时间不是随便设定的,要全盘考虑。出现越级跳闸,就要检查是哪一级电流设置和延时时间不对,新增用电负荷要重新调整。

网友D:
发生上级断路器越级跳闸,若查明有分路保护动作,但该分路断路器未跳闸,则分断该级断路器,然后恢复上级断路器;若查明各分路保护均未动作,则应检查停电范围内设备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可合上上级断路器,并逐一试送各分路断路器。当送到某一分路时电源断路器又再跳闸,则可判明该断路器为故障断路器。可对该线路进行隔离维修更换。

网友E:
    越级跳的话要么上一级开关过载电流小啦,要么就是下级的开关坏了

网友F:
越级跳闸如果断路器选型没问题,那多半是继保设置没匹配好,自己查一查各级断路器的短路跳闸参数(时间、电流大小)

网友G(2024-01-21):
引用 网友A:
三级设备的脱扣电流不要大于二级的,应该就是三级先动作,这种情况就是三级这边还没有达到脱扣电流,二级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会越级。

短路越级跳闸很正常把,又不是过流越级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121111115 三级设备的脱扣电流不要大于二级的,应该就是三级先动作,这种情况就是三级这边还没有达到脱扣电流,二级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会越级。     内容的回复:短路越级跳闸很正常把...



漏电跳闸,而且是直流侧设备漏电,交流整流单元空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