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测量

楼主(2023-12-21):
100A 带漏保空开跳闸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 A B C N四根线的电流(钳口将出线 四根线一起夹住) 测得电流为5A    这个5A就是漏电电流吗?

负载主要为  照明灯  ,电脑, 空调, 三相电的风机,

测得照明灯一个也不开的情况下  照明灯线路上有电流

求助师傅们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是啥系统是TN-C还是TN-S,

TN-C,PE跟N合二为一,TN-S供电N跟PE是分开的,漏电是从PE那根线返回到变压器的,不管是啥漏电就代表有电流回路,构成了回路才会有电流产生,有专门的仪表可以检测的

网友B:
骚操作就是把漏电开关换成断路器,之前一台设备就是漏电开关不定期跳闸,这种原因有很多,省的烦,直接换掉

网友C:
首先,那5A电流是漏电流,不过,不同表的测量值不同,因为你的负载非线性成分大。

其次,为什么要安装漏保?不想可靠运行了?需要安装漏保的是:手持移动用电设备;潮湿环境用电设备。其它用电设备不安装漏保,除非你想要它经常跳闸。

在电源进线安装漏保是消防的要求,300mA保护值,不自动执行跳闸,信号传到消防控制室报警,手动执行跳闸。

照明多数是LED光源或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它们属于非线性负载,三次谐波分量大,既零线电流较大。不知道你测量照明回路是测的零线还是相线或是四根线一起测量?照明回路不安装漏保,住宅照明都是如此。

正确的接零保护(TN-C)才是防触电的根本,其它都是辅助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那5A电流是漏电流,不过,不同表的测量值不同,因为你的负载非线性成分大。其次,为什么要安装漏保?不想可靠运行了?需要安装漏保的是:手持移动用电设备;潮湿环境用电设备。其它用电设备不安装漏保,除非...



  直接换成不带漏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操作就是把漏电开关换成断路器,之前一台设备就是漏电开关不定期跳闸,这种原因有很多,省的烦,直接换掉...



嗯  换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首先,那5A电流是漏电流,不过,不同表的测量值不同,因为你的负载非线性成分大。其次,为什么要安装漏保?不想可靠运行了?需要安装漏保的是:手持移...



这样供电就可靠了。注意检查接零保护(TN-C系统)

网友D:
这个是三相四线制,N本身就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