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硬件问题,求解

楼主(2023-12-21):
用的好好的plc,第二天打开就这样了,也没有动什么啊,就是更新了一个程序。各位大神有知道怎么处理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可以,清空程序试一下。

网友B:
(1)常亮红灯,基本可以判断是CPU的固件有问题
(2)红灯闪烁,程序或是硬件出现问题,可通过编程软件连接上CPU后,在软件的“PLC”菜单中的“信息”中可查看到CPU的具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