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 LE CPU 可扩展的模块数量?

楼主(2023-12-22):
如何计算 LE CPU 可扩展的模块数量?

网友A:
这个传统计算方法:通过计算 CPU 和扩展模块的功率,扩展模块的功率总和不大于CPU 可提供的总功率。
AT的应用技巧:在
AT 软件中进行硬件组态,软件会计算每个模块的功率,当组态的模块数量超过CPU 提供的功率时,软件会提示扩展模块总功耗超过背板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