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PLC变量表中声明的变量,能否在程序中引用该变量名的直接地址?

楼主(2023-12-22):
LEPLC变量表中声明的变量,能否在程序中引用该变量名的直接地址?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引用地址,在程序运行中是按变量的数据类型来识别,使用变量名称才能识别到定义过的变量类型。比如说:定义变量“ A” REAL 类型,直接地址为%MD4,在程序中分别引用“A”“%MD4” 给定“A=33.2”时, %MD4 识别到的为双整形数据,不是 REAL 型,容易出现错误。只能引用变量“A”才能识别到正确的REAL 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