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器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迅

楼主(2023-12-22):
社友好! 我是菜鸟. 想通过下面的压力控制器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迅起来! 不知道怎么选参数,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
先先接先,确定协议,通讯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然后就是你需要的内容地址,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先接先,确定协议,通讯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然后就是你需要的内容地址,就差不多了...



谢谢!  这流程我也知道点,,有没社友祥细点的,,我就是不知触摸屏该用那个类型才能与控制器联上.

网友B:
也可以先用modscan连接一下。

网友C:
MODBUS RTU通讯

网友D(2024-01-24):
MODBUS——RTU标准协议

网友E:
使用modbus RTU驱动,看了下说明书建议你直接读取float地址。

0X206——40518-测量值

0X208——40520-当前峰值

0X20A——40522-当前谷值

依次换算读取

 一般在通讯之前,可以使用modscan扫一下上面寄存器地址,比对下数据。

网友F(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

网友G(2024-06-20):
用的同款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