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电压的仪器

楼主(2023-12-23):
有个项目,需要一次测量6组电池的电压.DC13V正负0.1

循环周期在1.5S.需要与汇川PLCH5U通讯.接收采集的电压..

有没有这个的采集仪器推荐下.

网友A:
弄一个电压二次仪表,带MODBUS通讯的,然后走通讯采集就好了,我这本24个电流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电压电流采集仪表 要求可高可低,价格也不一致,几千 几万 几十万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采集仪表 要求可高可低,价格也不一致,几千 几万 几十万的都有...



这个项目要求不算高啊.

网友C:
   以下数据采集器和电压表或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1. Agilent 34970A 数据采集器: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数据采集器,可以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它具有16个通道,可以同时测量多组数据。该设备还具有与多种PLC通讯的能力,包括汇川PLCH5U。

  2. Keysight 34972A 数据采集器:与Agilent 34970A类似,Keysight 34972A也具有多通道测量能力,可以满足同时测量6组电池电压的需求。它也支持与PLC通讯。

  3. Fluke 289 系列电压表:Fluke 289 系列电压表具有高精度和高稳定性,适用于测量电池电压。该系列电压表还具有与多种PLC通讯的功能。

网友D:
PLC有可以电压输入的模块,13v大于输入则用两个电阻分压后测量即可,PLC作为采集器实现上传

网友E(2025-03-31):
可以看下北京阿尔泰科技的DAM-3159HA或者DAM-3159HB采集模块,

   DAM-3159HA/DAM-3159HB可测串联电池组,通道间带隔离。这两款模块都是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16位AD,模拟量输入隔离,RS485通讯接口,支持ASC&ModbusRTU双协议。两款的区别在于采集速率不同,可以参考下图:

详细参数:

模拟量输入

输入通道

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输入类型

电压输入,电流输入

采集量程

默认出厂值4~20mA

±150 mV,±500 mV,±1V,±5V,±10V ,±15V ,0~150mV,

0~500mV,0~1V,0~5V,0~10V,0~15V,±20mA,0~20mA,4~20mA

采样速率注1

DAM-3159HA:总通道10sps,每通道=10sps / 使能通道数

DAM-3159HB:可配置为高速或低速模式,高速模式为总通道94sps,

每通道=94sps / 使能通道数;低速模式为总通道16sps,

每通道=16sps / 使能通道数注2

共模电压DAM-3159HB:100V,可测量电池电压

分辨率

16位

采集精度

1‰

输入阻抗

电压量程:10MΩ  电流量程:125Ω

隔离电压

1500VDC

量程设置

每通道可独立配置量程

其他

通讯接口

RS485

波特率

1200~115200bps

数据通讯速率注3

最大180次/秒(单模块,115200bps下)

最大24次/秒(单模块,9600bps下)

最大3次/秒(单模块,1200bps下)

看门狗

软件看门狗

供电电压

+10V~30VDC

电源保护

电源反向保护

功耗

额定值1.5W @ 24VDC

操作温度

-10℃~+70℃

存储温度

-2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