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触摸屏用以太网与一个PLC通讯

楼主(2023-12-23):
两个触摸屏与一个PLC通讯    ,不定时的一天中会出现两三次有一个屏幕卡住(死机)无法操作画面,须重新断电重启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通讯地址设置问题还是操作部件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A:
之前也是试过这种情况,怎样搞都不行

后来换网线,用六类网线,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是试过这种情况,怎样搞都不行后来换网线,用六类网线,问题解决。...



我 用的就是六类网线,这个程序用了两年了·就最近后面几台都会这样,搞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3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之前也是试过这种情况,怎样搞都不行后来换网线,用六类网线,问题解决。...】进行回复:        ---------------------...



如果用了两年最近才出现,那就找一下最近上了设备负载设备,导致干扰比较严重

网友C:
    是什么屏,我们现场 SIEMENS 的屏与 SIMENES PLC 多屏一切正常,没有卡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屏,我们现场 SIEMENS 的屏与 SIMENES PLC 多屏一切正常,没有卡死的...



信捷触摸屏TGA63

网友D:
换个屏试试

网友E:
弄个好点的交换机,再换个好点的网线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通讯线加了个干扰环就目前都没出现过卡屏了,

网友F:
还是信号干扰

网友G(2024-01-31):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以前遇到过mcgs的屏 容易死机 客服分析是内存满了

网友H: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