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变频器求肋

楼主(2023-12-24):
原用的是ATV310的变频器,后改成ATV312的变频器,更换后的接线全部是照抄的。现在是按下停止后电机要多走一圈才能停。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估计减速时间设置过长,之前减速时间短,停止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减速时间设置过长,之前减速时间短,停止快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减速时间已经从3秒改为0.4了,还是没用,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估计减速时间设置过长,之前减速时间短,停止快】进行回复:        --------------------------------...



修改参数后变频器断电重启了吗?有些变频器改变参数断电重启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