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端子需要加二极管吗

楼主(2023-12-25):
PLC输出端子安装二极管吗

网友A:
加一个肯定很好的,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A:
plc输出端子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根据感性负载的物理特点,在通电或者断电的时候,电感会产生相应的感应电动势,来阻碍其本身的电流的改变,根据这一物理特性,为了避免感应电流对器件的电流冲击,所以会在输出端并连上一个续流二极管,用来吸收冲击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输出端子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根据感性负载的物理特点,在通电或者断电的时候,电感会产生相应的感应电动势,来阻碍其本身的电流的改变,根据这一物理特性,为了避免感应电流对器件的电流冲击,所以会在输出端并...



那使用续流二极管还是整流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从没加过

网友C(2025-01-01):
加上最好,不加目前实际操作也没事。

网友D:
一般都是加电阻或者继电器的吧。电阻是为了减小线电流防止烧坏内部元件,继电器为了带动大负载的。二极管也是和电阻配合使用消耗感应电压的吧

网友E(2025-08-10):
一般电磁阀或者较大的中间继电器也就是较大的感性负载,需要加二极管,一般不需要。

上述“一般”不考虑PLC内是否已经有保护二极管,这是原则。

24Vdc驱动的启动先导电磁阀一般功率在4w以下,特别是10米以上电缆驱动的,一般可不考虑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