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设备在电机制造行业中的应用

楼主(2023-12-26):
在电机制造过程中,许多零部件、工装、模具等工件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余应力,而残余应力会降低机械尺寸精度的稳定性。传统消除应力方法多采用自然时效和热时效。但自然时效周期长,且只能较少地消除工件的残余应力。热时效虽能较好的控制工件的变形,但能源消耗大,且有些大型工件无法进行热时效。另外,热时效会显著降低工件材料的屈服极限,强度和硬度会明显变差。

因此,生产厂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消除应力工艺。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后,决定采用振动时效工艺消除应力。经聚航科技的推荐,选购了JH-700A智能交流振动时效设备,采用高速变频伺服电机,激振力大,寿命长,消除应力效果好。

振动时效设备使用效果很好,除保证原有的机械强度外,加工后变形量很小,尤其是在精加工前进行振动时效处理,精加工后尺寸变化甚微,机座及端盖止口的圆度误差都能稳定在0.02mm以内。冷冲模一般都是以Cr12的材料制成,经过锻打、加工和淬火等工序后,工件内部残余应力很大,如果这时采取自然时效和热时效都将无济于事。我们将模具处理以后,经过振动时效处理后再精加工,模具基本上达到不变形或微量变形的目的。

JH-700A智能交流振动时效设备由控制器、激振器及加速度传感器三大部件组成。操作方式多样,有全自动时效、手动时效、设置时效、焊接调制等,功能齐全,智能控制。由于电机制造行业要进行消除应力的工件多种多样,一般最适合的方法是采取平台法和半自动时效方式,即将所需时效的工件集装于平台上,用螺杆将工件紧固在平台上,然后开机,按“扫描”键,工件即自动进入扫描过程。此次扫描为工件的振前扫描,寻找工件的共振频率及相应的加速度幅值,扫描结束后,自动停机。按“打印”键,打印出扫描曲线图。

在转速为3392r/min时,加速度为16.7m/s2。当转速为7576r/min时,加速度为84m/s2在上图中,第一条曲线峰值偏低,所以主振频率取在第二条曲线上,取加速度峰值的2/3处,即84*2/3≈56。在56m/s2处找到对应的转速大约是7480r/min处。再进行时效处理,20min后自动停机。

时效过程中,加速度值变化一般先上升后趋平衡,或是先上升后下降,再趋于平衡,根据GB/T25713-2010的规定,其加速度值平稳后3-5min,即可判定其已经达到了时效效果。

采用半自动方式进行时效,即时效时间是由人工事先设置的,也可根据时效曲线来判断时间设置是否合适,其时效完毕,其加速度值仍在变化之中,说明时效时间短了,应增加时间;如其加速度值早已不再变化,超过5min,则说明时效时间长,应缩短时间。

时效完毕以后,可进行第二次扫描,其目的就是打印曲线,使其与第1次的扫描曲线进行对比,进一步判定时效的效果,若曲线对比出现几种情况,即可根据标准GB/T25713-2010判断已达到时效效果。

1. 共振频率发生左移,即频率下降

2. 共振峰值升高

3. 共振峰频率变窄

以上三种情况有时同时发生,有时只发生1种或2种,但不管怎样,只要发生了其中任何一种曲线,即可判断为已达到时效效果。

在第2次扫描完成之后,打印机可以自行打印出重叠的1、2扫描曲线,使两次扫描比较起来,非常直观。

若没有出现如上述的任何一种变化,则说明其工艺参数需做进一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