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电PLC程序通讯

楼主(2023-12-26):
刚刚接触xbc-dn30su,求教大师指点一下 ,如何上传下载PLC程序。手头有笔记本 ,安装了kGl-win,有USB转mini线。
此帖发自小程序

楼主:
用XG5000编程软件,软件安装完成后查看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有没有LSiS XGSeries驱动程序.有就说明USB驱动程序正常,否则到相应目录之Drivers目录下加载。

网友A:
软件不对,kglwin是k系列的

用xg5000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