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3-12-26):
  各位老师好:有一台设备,一主plc与2个从站plc通讯,现在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型号都是ss2,测量电压0.2-0.6v,断开任意1个从站电压都会到3v以上,接到一块就会电压降低,(试着反接+ -对调电压就是3v以上,控制失灵),请问怎么解决。

   加过485中继器,故障依旧,请老师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485采用级联的方式?终端电阻是在最后那个从站上接的?

网友B:
通讯跟电压有关么?

网友C:
主站程序是怎么轮询的?单独测试一个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站程序是怎么轮询的?单独测试一个站呢?

      一个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采用级联的方式?终端电阻是在最后那个从站上接的?



并过电阻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采用级联的方式?终端电阻是在最后那个从站上接的?

        -----------------------------------------------------------------全部直接用两根线路连接起来

网友D:
接法问题吧,485通讯多从站采用手拉手接线方式。你先接一台从站,通讯没问题后,从这台从站接485的线到另外一台从站,再测试轮询。试试吧

网友E:
一个站测试没问题接线也没问题的话就是轮询设置的问题,轮询时间要留出接受返回信息的时间,你可以把轮询时间延长试一下。

网友F:
这个问题 4套房没有来说下解决方法。遗憾了。

网友G:
遇到过RS485-USB的转换器。modbus poll软件可以看到这个转换器有接收,也有发送,但plc接收不到数据。

后来发现这个转换器坏掉了。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法问题吧,485通讯多从站采用手拉手接线方式。你先接一台从站,通讯没问题后,从这台从站接485的线到另外一台从站,再测试轮询。试试吧...



断开任何一台plc电压都会达到3v以上

其中一台从站有密码,准备明天破解一下,不知道能否成功,看看程序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今天把原来有密码那个破解,通讯格式字没问题,把其中一个从站单独拉了一根先过去,故障依旧,是不是3个plc不匹配啊,无解,不明白为什么去掉任何一个plc,电压马上3v,只要接上就会变成0.2以下,检测在设备不动情况下发送接收数据没什么不正常,在设备运动时,出现啊克斯吗有所异常,因为有事情把轮询时间加长明天再试,当时plc的速率设定为38400,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H:
1、干拢问题;

2、通信设置问题,可以降到9600试试;

3、轮询间隔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G:
最终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I(2025-01-08):
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