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到分析4800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的原因并从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2023-12-26):
      4800 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原因分析

1、使用原因:轴承在使用过程温度过高,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作用,导致轴与轴承之间过盈尺寸金属疲劳而出现配合间隙,一旦出现配合间隙就使得轴承与轴之间产生相对运动而加剧磨损,严重时使得轴承或者烘缸轴报废,造成恶性事件。

2、正常金属疲劳磨损:金属本身具有一定的疲劳特性,长期的承受扭矩将导致金属的正常疲劳磨损,这一现象由金属本身特性决定,因此只有轴生产过程中通过改善生产工艺延长金属疲劳周期,提高使用寿命;

3、维护原因:除了定期清洗油滤以外还需要考虑锥度轴承预紧力的问题,预紧力不足会导致轴承游隙变大, 严重可能造成轴承跑内圈的现象导致轴磨损,定期紧固保证轴承保持合理的工作游隙才能使设备正常运行。

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修复4800烘缸轴承位磨损

1、查轴承位磨损情况,确定好油槽位置及轴承预装位置;;

2、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3、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空试轴承内圈并做记录;

4、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SD7102,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5、把调和好的 SD7102涂覆在修复面上,

6、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7、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8、轴承装配前清洗修复面,在表面薄薄的涂覆一层 SD7102保证修复面与轴承内圈达100%配合面。

9、安装轴承及其端盖到位后,开机试运行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