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smart plc 直连wincc

楼主(2023-12-27):
客户想要20台200smartplc 直连wincc,现已实际通讯并稳定通讯。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交换机A型与S型区别:

交换机A型:自身占用3个IP,可以连接2台PLC与WinCC通讯;

交换机S型:自身占用1个IP,可以连接1台PLC与WinCC通讯。

楼主:
还有一些客户1200plc搭配了smart触摸屏,搭配了我们的ET200SP接口模块,其挂载的io模块用了smart系列的io模块,在成本控制上最大化

 如果之前使用过西门子原装的ET200SP,几乎不用学习任何新知识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一句话:非常简单。

而且PLC的头是西门子的,身子IO模块也是西门子的,我们的产品只是一个桥梁,其外观与西门子IO模块珠联壁合、完美相搭,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它也是西门子生产的,这对整体项目给人的印象都会加分的。

楼主:
大连德嘉有一款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产品,能够使1200、1500通过该交换机连接Smart V3触摸屏,一样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他们都是西门子的产品,但Smart V3触摸屏价格却便宜很多,货源也比较充足

整个项目配套起来后,外观上看起来也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S7-1500是西门子高端产品,,如果为他配备普通的国产触摸屏,,很不搭,如果换成西门子Smart V3/V4触摸屏,给客户的感觉就是很有面子了,而且现在smart屏的价格其实是很低了,整套西门子系列的产品,还是很加分的。

网友A:
20台 S7-200 smart plc  直连wincc的硬件关系图可以看一下吗?

楼主:
这个网络配置是这样的    972a29ca959d39cfb3917164d5d5eff4_2832bcedf62449b3bba69e1ebe66966c_w.png等硬件连接图我和客户要一下   现场的图片我也找一下

楼主:
分享下其他客户四十台西门子200smartPLC直连wincc案例
     想要通过上位机电脑同时监控下面的200smartPLC的数据,不通过OPC方式,只要中间加一个我们多功能交换机即可实现该功能。
下面的200smartPLC与触摸屏通讯,只需加普通工业交换机扩展网口即可,不会影响上位机WinCC与200smartPLC通讯。

下面是wincc连接画面及网络拓扑结构(规划了两台其他结构相似),供参考。

楼主(2024-01-29):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针对小型PLC如S7-200、S7-200 Smart PLC设计的,所以触摸屏本身是没有连接S7-300/1200/1500PLC的这个功能的。
但是多功能交换机可将1200/1500连接smart屏,使整套plc 触摸屏都应用西门子产品,还节省了成本。

楼主:
     主控室是上位机wincc,监控四个现场的smart plc,主控室与现场网络走的无线网桥方式,现已成功监测数据,设备稳定运行中。

楼主(2024-02-28):
key word:200smart plc    wincc   opc    多功能交换机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交换机A型与S型区别:

交换机A型:自身占用3个IP,可以连接2台PLC与WinCC通讯;

交换机S型:自身占用1个IP,可以连接1台PLC与WinCC通讯。

楼主(2024-04-02):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交换机A型与S型区别:

交换机A型:自身占用3个IP,可以连接2台PLC与WinCC通讯;

交换机S型:自身占用1个IP,可以连接1台PLC与WinC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