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运行中释放通讯口

楼主(2023-12-28):
组态王6.55在不退出运行状态情况下,能不能释放与PLC的通讯口?

因为使用定义CommErr寄存器,只能开关通讯,不能释放PC的通讯口,也就不能启动另一个上位机程序与PLC通讯。

楼主:
也就是组态王在运行中,能不能随时释放和连接通讯口?

在不退出组态王的情况下,启动另一个上位程序,组态王自动释放通讯口给这个上位程序,当这个上位程序关闭时,通讯口再次还给组态王。

网友A(2024-02-28):
1. PLC是采用的串口吗?

是否 是询问 组态王 通讯过程中 ,是否可以 关闭连接的端口 (串口) ?

目前, 看手册 使用 有 2个 地方:

 打开/关闭 通讯口 ,给 commErr 赋值 1 关闭  , 赋值 0打开,

还有 是设置 设备状态  SetIoDeviceRunState("LoigicDeviceName", RunState);

但是,组态王的信息窗口中 ,

相关设备关联的线程并没有结束。

估计,暂时不行。

2. 另一个上位机程序 启动 为什么要占用 这个通讯口呢?

如果是 另一个程序 需要 获取数据 或 控制,

那,就是  两个 程序 之间 做通讯 就行了 。

不需要 组态王 释放PLC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