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越级跳闸

楼主(2023-12-28):
电压DC660V,电流500A的三级配电设备在使用期间,由于设备本身的原因应该三级配电设备跳闸的结果二级配电设备跳闸了,并且三级设备无动作。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通过直接跳三级配电这种方式预防二级配电设备跳闸?

注:各级配电设备的型号不会有问题。也不是短路的情况,如果是短路会直接跳保险丝。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论述过。

过流保护有正时限和反时限,调整过流保护值,同时还要正确设定延时时间。上一级的延时一定比下一级的长,否则躲不过短时间过载尖峰(比如启动电流、短时过载)。

供配电选择性保护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多级继保调协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