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6操作问题

楼主(2023-12-29):
如图所示,点击上方菜单栏的插入没有反应,但是点击其他的选项之类的按钮都有反应是什么情况呀

关闭博图后还是如此,没有改变

网友A:
该插入菜单用于插入程序段,因此请先将光标定位你的程序中,然后再点击插入菜单---程序段。

HAVE FUN!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点击插入?

如果在程序块内点击插入就和按 ctrl+l 一样

如果在程序块数点击插入它会弹出分组和块

网友C:
你是软件 插入下拉菜单没有么?

网友D:
还在用V15.1的路过

楼主:
现在好了,应该是卡了,就是点击插入没有下拉菜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应该是卡了,就是点击插入没有下拉菜单



电脑配置不能太寒酸,不然卡住还会突然闪退,之前自己用的电脑就是,程序写到一般,软件卡死报异常,然后花了大半天写的程序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