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cl程序立体仓库 库位号计算

楼主(2023-12-29):
这是一个立体仓库的平台.每一个仓位上有库位号,选择要实现从高位向地位依次拿物料,别人写了一个排序的scl程序 但是我实在是看不懂 希望有人帮我解释一下那段程序

网友A:
代码看不太懂

网友B:
大神解释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D:
一行中有五列是吗?

 FOR  i := 1 TO 30 DO

IF #库位=1 THEN

 #库位号;=i;

END IF:

END FOR;

//判断哪个库位的接近开关为ON。则库位号为该库位

行 := ((席位号 - 1) / 5)+ 1:        1-5为 第一行,6-10为第二行...

列:=((库位号+4)MOD 5)+1        1/6为一列,2/7为二列  ...

4取行 :=(行 -1)75000;          这个应该是行定位

4取列:-(列-1)115000:            列定位

网友E:
定义了一个数组,数组有30个元素,每个元素对应着一个SQ代号,每个SQ代号对应着PLC的一个I点,当I点有输入时,对应的SQ就为1,下面的FOR循环其实是遍例你三十个元素,哪个为1就去计算它的行列位置,然后根据行列位置计算出脉冲数(每一个库都有自己的行列脉冲数,有这个值可以控制机械手去对应的库进行出入库操作)。

这个程序写的还是相当可以的,不过还有优化空间,比如每一个I点对应一个SQ这有点繁琐,完全可以用个for循环去遍例这30个I点的状态,哪个有输入就把该店作为返回值返回给主函数,在参与下面的for循环去计算位置。

网友F:
库位可以认为是  一个触发条件  条件被选择了就计算出在那一行那一列

for就是不停地遍历触发条件那个被置1

列是取得余数  一共应该是5列

网友D:
楼主也没回应一下

网友G:
6楼解释的很清楚了,学习下,

网友H:
编写这种程序时要注意

要正确计算出库位所在的行和列。例如,行号可以通过席位号除以一定数量后加1得到,而列号可以通过库位号加上一个偏移量后对相同数量取模再加1来计算。

网友I:
主要还是库列信息

网友D:
立体库的库位号的识别

网友J(2024-01-29):
了解并遵守库位编号的规则,这对于准确识别库位至关重要。例如,库位号1-5代表第一行,6-10代表第二行,以此类推。同样,库位列的计算也有其特定的规则,如1/6为第一列,2/7为第二列等。

网友K:
使用正确的计算公式来定位库位。例如,库位的行可以通过((席位号 - 1) / 5) + 1来计算,而库位的列可以通过((库位号+4) MOD 5) +1来确定。这样的计算方式可以确保库位号与实际的物理位置相对应。然后对应下逻辑关系

网友L:
在进行库位号的计算前,应该有一个自动化立体仓库的总体规划,这包括对仓库的整体布局、货物流动路径、存取策略等方面的考虑。这样才能熟悉其中的逻辑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定义了一个数组,数组有30个元素,每个元素对应着一个SQ代号,每个SQ代号对应着PLC的一个I点,当I点有输入时,对应的SQ就为1,下面的FOR循环其实是遍例你三十个元素,哪个为1就去计算它的行列位置...

学习了,感谢

网友M:
如果库位号是由行号、列号和层号组成的,那么识别程序可能需要分别判断行号、列号和层号的值,然后根据这些值来确定实际的位置。

网友N:
首先需要了解立体仓库的基本结构和控制需求。

假设立体仓库由多个仓位组成,每个仓位都有一个库位号,并且你想要实现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取物料的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定义了一个数组,数组有30个元素,每个元素对应着一个SQ代号,每个SQ代号对应着PLC的一个I点,当I点有输入时,对应的SQ就为1,下面的FOR循环其实是遍例你三十个元素,哪个为1就去计算它的行列位置...

网友O:
6楼楼主解释的很详细了,主要还是了解逻辑,然后再去看程序,方便理解

网友P: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模拟功能来测试程序的反应。这可以理解程序的正确性和性能。

网友Q:
楼主:

       分享一下程序看了才知道

网友R(2024-06-03):
整个立库做成了一个1-30的数组,SQ1-30分别是每个货位的光电。然后做了一个FOR循环的轮寻程序,从1到30一次轮流查询一遍,哪个光电亮,就代表那个货位有货。然后根据货架标号计算出该货位对应的X Y坐标;然后根据X Y坐标乘以每个货架的X间距,Y间距,便得出了伺服电机在X方向和Y方向需要运动的距离

网友S:
如果有有多个库位为1的情况下,for 循环从1到30 循环,是不是只能读取到最大的那个数呀

回复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