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顶上散热风扇安装位置在哪里

楼主(2023-12-29):
问一下,电气柜上的排气风扇安装在柜里(红箭头)还是柜顶(蓝箭头)外❓🤔

网友A:
电器柜顶安装散热风扇不利于防尘、防水,安装在侧面上部比较妥当,也同样符合热对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柜顶安装散热风扇不利于防尘、防水,安装在侧面上部比较妥当,也同样符合热对流方向。...



安装在柜顶里面,会感觉柜里紧凑零乱。

安装在柜顶外面,又提出维修更换不方便😂

网友B:
不建议顶部开孔(漏水漏尘),一般风扇安装在门上。

网友C:
顶部别开孔,一般安装在上部侧面或者背面

网友D(2024-03-13):
柜里安装风扇,柜外有防尘滤网。再稳妥点可以加个滤网保护罩。

网友E:
支持顶部侧面安装

网友F(2024-08-01):
电器柜顶安装散热风扇两个位置差不多,不过上面还得加一层护板防物体掉入电箱内或卡住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