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无法插入STPE步进顺序控制指令

楼主(2023-12-29):
为什么会输入不了指令???

网友A:
重左至右。看看你前面输的指令

网友B:
从左开始,输入之后插入,还有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左至右。看看你前面输的指令



谢谢,我是想说输入不了结束STPE,在指令界面直接按回车就好了,点插入就会提示无法插入!!

楼主(2024-02-29):
引用 网友B:
从左开始,输入之后插入,还有编号

网友C(2026-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