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实现跨网段通讯

楼主(2023-12-30):
客户要把这个设备,设置成 10.120.18.78/24 网关 10.120.18.1 ,要求能跟其他网段互访
昆仑通态屏无法设置网关,客户只分配这一个网段,其他网段不可以占用

网友A:
加一个PLC网段转换器,图片无法上传,自己淘宝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PLC网段转换器,图片无法上传,自己淘宝一个



这个不行,PLC网段转换器自己需要一个不同网段的地址

网友B:
image.png网段转换器。

网友C:
四套房没有出来说个解决办法呢

不是论坛大拿了

网友D:
可以用NAT 地址转换硬件。淘宝有卖,几百块钱

网友E:
某宝很多网段转换器的,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F:
现在不同网段之间通信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不过尽量同一个网段不同IP地址最好,转换模块搞多了,后期通信异常很难查

网友G:
这一看就是vpn专网,触摸屏设置IP地址的地方应该是可以设置网关的,他给你你就照着填就行,通不通的这你不用管,给你拉专线的人会给你弄好的,正常来讲还会给你个子网掩码255.255.255.XXX这样的,目的就是锁定你的IP和网关,不用加什么模块,我做过很多这种专网通讯的,给我的就是一个地址范围,约有6-8个连续的IP范围,每个需要上专网的设备给分配一个单独的IP即可,他给你的你照着填就行,这几个IP会指向一个服务器或者其他设备,这些设备之间就可以互通。

如果只给一个IP,但是你有多个设备时,你可以弄个VPN路由器,在路由器WAN口静态IP处填写他给你的IP,然后再利用路由器的功能将局域网内的设备都映射到这个WAN口即可,此方法需要注意你局域网内设备的端口,这个端口需要提供给服务器那边做定向访问。

网友D:
NAT试下,几百块钱,网址转换

楼主:
想过了,这个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把客户骂一顿去,客户只肯给1个IP,不可以占用其他IP,大家的方法都需要第二个IP,正常也确实需要这么做,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D(2024-01-31):
大连德嘉 无锡北辰都有这类产品

网友H: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