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变频器的自身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4-01-01):
变频器的电功率损耗好像从来没有标示过⁉️🤔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有些区别,但一般都在变频器额定功率的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有些区别,但一般都在变频器额定功率的5%以内



似乎像约定好似的,各大厂家都不提及这个数据🤭

占用≤5%,这消耗的功率可能还是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