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C通过NTP服务器对时对不上如何处理?

楼主(2024-01-02):
LKC通过NTP服务器对时对不上如何处理?

网友A:
通过NTP对时服务器对时,需要保证PLC侧要设置,启用对时功能并设置好 NTP服务器的IP地址,此外要保证二者网络通畅并在同一网段,要通过ATV4 可 以PING通NTP服务器与控制的的IP地址。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通过设置自 己的电脑为NTP对时方式来看与NTP服务器是否能够对时成功,或者采用NTP客 户端软件,输入NTP服务器IP地址进行测试。一般为NTP服务器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