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修复工艺最适合修风机轴磨损?

楼主(2024-01-02):
关键词:风机轴磨损、轴承位在线修复、主轴磨损在线快速修复、风机故障在线快速修复

解决修复风机轴磨损的办法:

1、电刷镀修复工艺

电刷镀,即通过在磨损表面进行操作完成修复,优点是不需要离线便可完成。缺点是受到磨损量的限制,一般刷镀厚度小于0.3mm;而当磨损量大于0.3mm时,刷镀效率成倍下降,若过厚,使用过程中容易脱落,使用寿命短。

2、补焊机加工修复工艺

补焊机修复工艺是轴承位修复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曾有水泥企业窑尾风机轴轴承位出现磨损,磨损较为严重,轴承在轴上出现严重窜动导致紧急停机。为了解决风机轴磨损问题,企业计划采取补焊机加工的措施修复。这种修复工艺需要将整个风机拆解,然后将风机轴和风机叶轮拆解分离。在使用压力机叶轮和轴分离工程中,造成了轴的弯曲变形,导致整个轴的报废,企业不得不更换新的风机轴。这次事故导致企业几十万的直接损失和不可估量的停机停产损失。因此,如何在不损伤设备的情况下快速简单的完成风机轴承位的修复,成为很多企业的当务之急,而现在,一种新兴的修复方案油然而生,那便是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

3、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采用的是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是由一维、二维碳纳米材料与高性能树脂制备而成,不含溶剂,可根据场景需求,在低温、常温、高温不同温度下快速固化成型,适用于磨损重建、抗撞击、消音、防腐蚀等领域。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兼具高分子的轻质、塑性和金属的硬度。制备过程中,形成的高相容两相独特的微观结构,使其拥有高强度和高韧性,同时具有高耐磨和高润滑的特性。应用于机械轴承位、泵、水轮机等高耐磨机械部件的修复与制备,能大幅减少能量损耗和延长设备寿命。该产品易于加工、无有机溶剂,是绿色低碳的先进功能材料。

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对比不难发现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对于修复风机轴磨损是占很大优势的,下面我们通过案例看一下当风机轴出现磨损,使用技术是如何修复风机轴磨损的吧!

风机轴磨损数据如下:轴径130mm,宽度93mm,单边磨损深度0.45-1mm,转速每分钟1460转,工作温度50摄氏度左右。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修复风机轴磨损步骤:

1、查看设备现场情况,制定修复工艺。擦拭油污固垢,清理表面;

2、测量尺寸,加工工装。工装做好后,空试工装确定工装是否适用,工装安装过程是否顺畅;

3、拆卸工装,打磨待修复表面,去除高点打磨均匀;

4、无水乙醇清洗表面后,后轴肩、端面、螺纹处涂抹脱模剂保护;

5、无水乙醇清理工装后,工装的内外表面、螺丝、螺丝孔涂一层脱模剂;

6、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调至材料均匀无色差

7、涂覆材料在待修复表面,均匀无漏点;

8、安装工装。确保工装与后轴肩基准面紧密结合,与后轴肩端面紧密靠实;

9、乙炔枪加热固化,控制加热时间和温度

10、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修正尺寸;

11、热装轴承,提前准备好安装工具;

12、回装部件,开机试运行;

13、填写竣工验收单,安装索雷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