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西门子S7300 主流用什么软件 ?

楼主(2024-01-03):
西门子S7300  S7400  主流用什么软件?STEP 7  还是博图?

网友A:
西门子S7300和S7400主流的编程软件是STEP 7。对于较新的S7-1500、S7-1200系列,西门子还推出了TIA Portal作为其编程软件。但对于那些使用S7-300和S7-400系列的用户,STEP 7仍然是首选的编程工具。

网友B:
曾经用STEP7写好了程序,在通过博图修改又下载,后来CPU报红灯,啥原因都找过了,后来硬件拆除再安装,恢复设置的好像,然后自己又好了,我感觉300-400还是用STEP7

网友C:
300,400还是step7没有版本问题任意整.不过话说300已经停产了吧?

网友D:
这个早期的300和400都没有网口,那时候就是MPI线,软件对应的也是step7,后来新版型号后面带PNDP的就有网口了,这种的一般就用博图,我step7用的不熟,而且那个界面看着太单薄了,非必要是不会去碰step7的,博图倒是经常用,装个博图除了smart搞不了,其他都可以整的。

正如楼上所说300停产了,国内2025年之后就买不上新的300了,替代的是1500系列,所以你现在搞step7就不明智了。

网友E:
现在主流还是博途了,但是之前很多项目是300或者400搞的项目,用博途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异常问题,所以最好装一个step7在电脑上,但是主流还是博途了

网友F:
西门子 S7-300 和 S7-400 系列 PLC 主流使用的编程软件是 STEP 7,而不是博图(TIA Portal)。

STEP 7 是西门子官方推出的一款用于 S7-300/400 系列 PLC 编程的软件,它提供了丰富的指令和功能,可以实现各种控制要求。STEP 7 具有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特点,是 S7-300/400 系列 PLC 编程的首选软件。

博图(TIA Portal)是西门子推出的一款全新的自动化软件平台,它涵盖了自动化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 PLC、HMI、驱动等。虽然博图也可以用于 S7-300/400 系列 PLC 的编程,但它并不是300和400主流的编程软件。

楼主:
最近找工作  看到一个公司要求精通STEP 7   所以就来问下

我原以为博图可以解决一切   为什么这个公司还要用STEP  7

看来两个都要熟悉了?

网友G:
STEP7是经典款

 博图是最新款

STEP7目前要主流点

但用哪个,看项目要求和用户的习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找工作  看到一个公司要求精通STEP 7   所以就来问下  我原以为博图可以解决一切   为什么这个公司还要用STEP  7看来两个都要熟悉了?...

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你的主管就是step7的使用者,或者是个40来岁的中年老男人,他那个年代就是step7的天下,所以对新东西的接受还是有点难度的。博图的界面和软件架构和step7是截然不同的,博图在使用不熟的情况下确实让人很烦,用习惯了还是相当不错的软件,照我说你还是先研究你们用的PLC的版本,老款的用step7,新的就用博图,以后的以后博图一定是主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最近找工作  看到一个公司要求精通STEP 7   所以就来问下  我原以为博图可以解决一切   为什么这个公司还要用STEP  7...



嗯  估计以后慢慢就全都用博图了

网友H:
博途吧。毕竟TIA平台比STEP7有优势

网友I:
博图TIA  是是西门子自动化软件集成化的一个平台,已经出来了好几年了,从最初的tia11,12 到现在的TIA13,

与step7,相比较,TIA 的功能更强大了,画面和可操作性更简单,集成度更高。

TIA 还适应与西门子1200.1500 系列的cpu,还有就是一些精致系列触摸屏,例如tp1200,step7就不行了。应为最新的cpu和触摸屏应用来新技术。

step7 作为经典软件,暂时是不会被淘汰,但是新技术引导的革命肯定会淘汰旧 的产品

网友J:
300都停产了,用博途吧

网友K:
个人建议用博图,我做过一个300的案子,那时候博图出来不久,我就用博图做的,没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建议用博图,我做过一个300的案子,那时候博图出来不久,我就用博图做的,没有啥问题...



哦哦  厉害

网友L:
博途也好用,只要不是太复杂的程序,S7-300,已经停产了,厂家要推出新产品,在新的时代仍引领潮流,不然就落伍了。

网友M:
300、400出了问题,看到售后还是用step 7去弄,应该说step7无论在安装使用上感觉都比博图方便。

网友N:
300系列的PLC已经停产了,建议还是用原来的STEP7去编写下载。STEP比较小,运行块。

网友O:
现在用step7,准备学习博图

网友P(2024-02-28):
引用 网友E:
现在主流还是博途了,但是之前很多项目是300或者400搞的项目,用博途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异常问题,所以最好装一个step7在电脑上,但是主流还是博途了...



400H系列只能用Step7

网友Q:
300都没多少人用了吧,现在主流就是1200 1500,少数就是200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