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熔接的步骤

楼主(2024-01-03):
我们可以通过熔接光纤的断线两端来修复光纤的问题,而不需要更换整根光纤。进行光纤熔接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包括光纤光缆等相关产品,最好选择性价比高且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

1、光纤熔接机

光纤熔接机主要用于光通信中光缆的建设和维护。该设备的操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弧熔化两根光纤断面,并通过高精度的运动装置缓慢推进,将两根光纤融合为一根,从而实现光纤模场的耦合。

2、热缩管是由特殊的聚烯烃材料制成的管状物,当加热时可以收缩。它被广泛用于各种线束、焊点、电感等部位的绝缘保护,并在这里用于保护光纤焊点,同时具备防水功能。

以下是光纤熔接的大致步骤,由光缆厂家简单介绍:

1、开始剥开光缆,然后把光缆固定在盘纤架上。

2、把剥开的光纤分别放入热缩管中。

3、将光纤放置在熔接机的V型槽内,利用高压放电产生的电弧将左侧光纤融合到右侧光纤中。

4、首先,将光纤取出后,使用加热器对光纤的熔接点进行加固处理。下一步,需要把热缩管移动到熔接点的位置,然后放入加热器中进行加热处理。待加热完成后,将光纤从加热器中取出。

5、首先,我们需要通过网管初步判断光缆线路故障还是设备故障导致的中断。对于设备故障,我们一般会检查配置并排除软故障,如果是硬件故障,则尝试插拔板件,如果插拔后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