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相关求助

楼主(2024-01-03):
楼主是刚接触机器人编程

需要编程一条曲面的加工路径,现在是通过cam获取了路径的点位信息 (xyz rxryrz )但是点位超过了128个

我看安川程序里都是用脉冲数保存的示教的位置信息 导出的程序也是用脉冲数表示的 用位置变量P也只有128个的限制

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把点位信息转换成脉冲数 或者怎么实现比较多位置变量的导入

网友A:
变量可以增加扩展

网友B:
进入安川维护模式

网友C:
CAM 是什麽?安川可以直接导入位置吗?

网友D:
程序文件里面的点位数据可以直接用坐标型的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坐标型的点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安川维护模式 系统-设置-变量分配可以扩展



请问nx100支持吗 我没有找到相关选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孙灵涛"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进入安川维护模式 系统-设置-变量分配可以扩展】进行回复:        ----------------------------------...

        -----------------------------------------------------------------那款我没用过,我这是YRC1000的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