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4-01-05):
LE小型PLC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1) 使用串口通信线 LEX5810 连接电脑和CPUCOM1口

2) 设置AT 软件通信参数为PC 串口(自动搜索串口/手动选择串口)

3串口需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保持一致

4) 程序下载完后,提示是否下载用户工程”  选择CPU 可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上传用户工程 选 CPU 可正常运行也可以上传用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