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如何用以太网下载程序?

楼主(2024-01-05):
如何用以太网下载程序?

网友A:
1) 将以太网通信模块 LE5403 组态至硬件配置中,并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 码,通过串口方式下载至 CPU 中。 注:如需跨网段通信,则需配置网关,网关地址为目标网段的路由器IP 址。MAC 地址不用设置。

2) 将本机IP 设置与LE5403 在同一网段,且不与该网段其他设备 IP突。通过“Windows+R”快捷键,运行“ping+空格+LE5403 IP 地址图为物理连接成功。

3) 选择通信参数为“TCP/IP”并设置IP 地址与LE5403 IP 地址一致。即可 通过以太网方式通信

4程序下载完后,提示是否下载用户工程”  选择CPU 可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上传用户工程 选 CPU 可正常运行也可以上传用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