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如何设置断点、单步调试

楼主(2024-01-07):
新手,没百度到相关的答案

请问,在组态王中怎么在一段命令语言中设置断点、单步调试

网友A(2024-02-28):
如果有需要调试的命令语言,大概有两种方式可以 调试。

方式1: 新建画面 , 创建按钮,在按钮中执行 直接 命令语言

使用 文本标签 等 监视 运行结果。

方式2: 新建自定义函数, 使用 按钮 在 画面运行中 调用。

如果 函数 中 有多段 ,希望 分步 ,也可以 在 每步后 增加  标志变量 flag 在画面中显示。

最方便的就是 使用 多个按钮,分段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