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数据通讯,PLC与智能仪表、设备之间WIFI无线通讯

楼主(2024-01-08):
       各种PLC之间双向通讯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实现多对多的N:N通讯;同时支持以太网、串口连接;无需编写程序,简单配置主从站点的起始地址、数据长度即可;各站点多线程方式独立运行,高实时性;可选择按变化或按周期更新数据。

       PLC与智能仪表/远程IO/变频器通讯

       PLC内不用编写程序,简单配置主从站点的起始地址、字节数量即可;各站点多线程方式独立运行,高实时性;可选择按变化或按周期更新数据,应用灵活。

       PLC之间无线通讯

       将网络中的其中一台埃和智能网关设置为WIFI热点,即AP(Access Point)模式,其它PLC设备为WIFI客户端(Client)。不具备WIFI功能的PLC设备可以通过有线联网,或者增加埃和智能网关IGT-WSER实现WIFI通讯:

       技术特点:

       ◆ 线程通讯: 智能网关跟PLC之间通过以太网时,可建立多个连接,实现多线程并行数据交互;

       ◆ 灵活周期: 每个通讯任务的周期时间都可以自由设定,也可以设置为当数值有变化时更新;

       ◆ 巨量数据: 设备之间通讯应用模式最多支持8000字节/64个并行任务,无设备数量限制;

       ◆ 顺序调整: 支持字节顺序调整,不同品牌的PLC字节顺序不一样时,不用PLC内编程处理;

       相关案例的配置文件及软件

网友A:
看了些资料,唯独没有找到与蓓福PLC的型号

网友B:
值得推广,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