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系列PLC如何用存储卡下载程序?

楼主(2024-01-08):
LE系列PLC如何用存储卡下载程序?

网友A:
将存储卡 LEA5820 插入 CPU 存储卡插槽,用编程电缆连接电脑与 CPU确保AT 软件与CPU 通讯正常。

AT 软件菜单栏中选择在线-写入存储卡将工程文件写入到存储卡中。

CPU 模块拨码开关处于“STOP”状态,将LEA5820 插入存储卡插槽,确保安装到位。此时,PLC 处于等待存储卡加载用户程序状态,运行指示灯以 1Hz 频率闪烁。将 CPU 模块状态设置 STOP-RUN-STOP 状态后,此时, PLC 处于正在从存储卡加载用户程序状态。运行指示灯以 4Hz 频率闪烁。加载完成后,运行指示灯状态与拨码开关的实际状态一致,拨掉存储卡后,用户工程方可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