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小型PLC上载程序时提示“控制器中用户工程不存在,上传失败”

楼主(2024-01-08):
LE小型PLC 上载程序时提示“控制器中用户工程不存在,上传失败”?怎么办呀?

网友A:
原因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只下载了二进制代码,没有把用户工程下载进去PLC。

下载程序时分两个步骤:

1)下载二进制代码。

2)下载用户工程 若只完成第一步,CPU 可正常运行,但是 CPU 中没有用户工程,不能上传。 完成第二步后,才可以上传用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