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10系统下,编程软件不能连接PLC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4-01-08):
在WIN10系统下,编程软件不能连接PLC时如何处理

网友A:
     在 WIN 10 系统安装 PowerPro 时,会出现软件不能连接 LK210 系列 CPU 的情 况,连接时提示:NO DRIVE FOUND! 该问题的处理办法如下:

     1) 按以下路径: C:\Windows\SysWOW64 在 SysWOW64 文件夹中找到 Gateway.EXE 文件;1.png

2) 选中 Gateway.EXE,右键打开“属性”,选择“兼容性”,勾选“以兼容模 式运行这个程序”,下拉框选择“Windows 7”,在下方设置中,勾选“以管理员 省份运行此程序”;之后“应用”、确认;

3)重启后回到 SysWOW64 文件夹,找到 Gateway.EXE 文件,选中后双击运行,弹出如下图标后,就可以按正常步骤操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 WIN 10 系统安装 PowerPro 时,会出现软件不能连接 LK210 系列 CPU 的情 况,连接时提示:NO DRIVE FOUND! 该问题的处理办法如下:     1) 按以下路径:...

有些软件在win10系统下,只能采用兼容模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