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Think 无法安装,提示已安装

楼主(2024-01-08):
AutoThink 无法安装,提示已安装,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 AutoThink 软件时, 提示已安装 AutoThink,此时可通过删除注册表中 相关 AutoThink 信息来处理。

1) 开始—运行—输入 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选中注册表编辑器中的“计算机”

3) 在 菜 单 栏 中 选 择 : 编辑 — 查找 , 在 查 找 目 标 中 键 入 AutoThink (AutoThink 之间不要有空格,区分大小写),进行查找删除, 直到全部删除。

4) 在菜单栏中选择: 编辑—查找,在查找目标中键入 AT_PLC,进行查找删 除, 直到全部删除。

5) 系统重启,重新安装 AutoThink 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