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5.4升级到8.2 过程很坎坷

楼主(2024-01-08):
升级后很多 cicode不能用。5.4能编译通过的,到8.2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A(2024-05-09):
不升级不就行了吗?

网友B(2024-10-08):
后面前置有“域”的定义,其它内存变量,磁盘变量统一为内部变量,需要手动统一,并修改脚本中用到的变量,还有函数名称改变可以把旧项目做新项目包含项目还能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