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频器输入RS可接直流电600v吗?

楼主(2024-01-08):
我主要想解决家用电没有三相电问题,咸鱼有个卖升压板直流600v,但我担心把变频器给炸了。师傅们,请问交流三相380v一体式变频器(永磁变频空压机那种众辰变频器SP600T一体式变频器 )输入RS端口上可否接直流电600v?会不会炸机啊?而且卖家说只要380v变频器就可以用,接在变频器输入RS端口上,方案成熟了卖了几年,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就问问师傅们

网友A:
从变频器原理说没问题。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540V,内部开关电源也是取自直流母线。

家用三相电源也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经三相220/380变压器获得。我在家调试三相电器时就采用这种方式。一台2.2KW单相变频器,一台220/380V 1KW三相变压器,满足我调试电器需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变频器原理说没问题。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540V,内部开关电源也是取自直流母线。家用三相电源也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经三相220/380变压器获得。我在家调试三相电器时就采用这种方式。...

李工好!

这个方法下次去试试,请问要注意些什么,变频器和变压器的功率怎么选择,还有变频器调节频率对变压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从变频器原理说没问题。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540V,内部开关电源也是取自直流母线。家用三相电源也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经三相2...



选工频变压器,变频器一定要运行在50Hz。根据你需要选功率。

网友C:
变频器一般有两个供电输入,一个是直流侧输入,一个是交流侧输入,一体式变频器有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入供电,也有变频器公用母排供电,也就是公用一个母排供电,输入交流380的经过转换后DC540V左右,给下面开关管输出;变频器功率选择一般大于等于负载(电机),变压器的能力要大于变频器及电路回路能力;变频器工频以下一般恒转矩输出,电流根据负载在额定电流下,超过工频,恒功率输出,家用时,变频器变频使用会导致漏电开关一直掉,在工频50HZ下运行

网友D(2024-02-26):
众辰变频器SP600T一体式变频器是专为永磁变频空压机设计的设备,其输入端(RS端口)设计为接受交流电源。根据电气安全和设备设计原则,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在电气特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不能直接将直流600V电源接入设计为接受交流380V电源的变频器输入端。强行将直流电源接入交流电源端口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设备损坏、性能问题,甚至引发火灾或电击等安全事故。这不仅会破坏变频器本身,还可能对整个电气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网友E(2024-04-17):
没问题的,很多厂家直流屏应急电源就是使用变频改的,只接直流!

网友F(2025-08-15):
可以的,600v有点高,500v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