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NPN和PNP接法

楼主(2024-01-09):
PNP和NPN是两种不同的三极管类型,它们的接法有所不同。
传感器一般分为三线制和两线制的
三线制的传感器:
选择三线制的传感器是要考虑选择PLC输入的信号类型。
PLC输入信号是24V选用PNP类型传感器;
PLC输入信号是0V选用NPN类型传感器;

接线时念口诀:“棕正,蓝负,黑信号”
棕色线是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正
蓝色线是传感器的供电电源负
黑色线是信号线(OUT),与PLC输入对接

两线制的传感器:
选择两线制的传感器不需要考虑选择PLC输入的信号类型,只是接法不同。
PLC输入信号是24V时,棕色线接24V,蓝色线接入PLC的输入
PLC输入信号是0V  时,蓝色线接0V,棕色线接入PLC的输入
另外传感器还分为常开(NO)和常闭(NC),其中O是open,C是close这也是根据需要选择:
常开直白的讲就是:平常的时候是打开的,就是传感器没有感应到东西时是不输出信号,反之有信号;
常闭直白的讲就是:平常的时候是闭合的,就是传感器没有感应到东西时是输出信号,反之无信号;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注意电源电压和负载的匹配,以及避免电源正负极短路等问题。同时,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传感器类型,需要选择合适的电缆和连接器等配件,以确保安全可靠地使用传感器。

网友A:
公共端是0V时,PLC的接法是PNP;公共端是24V时,PLC的接法是NPN。

这样更好记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是0V时,PLC的接法是PNP;公共端是24V时,PLC的接法是NPN。这样更好记些~...



这个说法正确。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不分极性,com端接法决定选传感器类型,或者说随便选传感器,用com接法适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