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全数字交流伺服配置案例

楼主(2024-01-09):
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与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的配置案例,这一通信方式极大地简化了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和控制过程。变频器和伺服电机可以实现数据交流和控制指令的实时传输,从而实现更精确更高效的生产过程。

案例简介:本案例是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MODBUS转PROFINET网关,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系统。配置案例:先安装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安装完毕后找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

给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手动分配IP地址和设备名称,根据从站需求添加MODBUS转PROFINET网关所需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

首先安装 MODBUS 转 PROFINET 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 PN2MRM3,设置 PN端的 IP 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在ModbusRTU出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节点添加功能码,下图是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博图中的IQ地址,本例中I地址为68-83,那么地址为80的话寄存器地址80号的数据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注意,配置完IP和设备名称下载到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本案例展示了工控机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系统进行通讯的成功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