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失速

楼主(2024-01-10):
160kw25000转高速同步电机从150HZ升200HZ,升不上去,150HZ速度正常,升的过程中升不上去,电机速度反而降到肉眼可见的旋转速度(1S60转左右),电机振动正常。前边运行了三天,突然停机后导致的。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神遇到相同情况。最后是怎么调试好的?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然后您想具体问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您想具体问什么问题呢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能把速度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