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4V电源

楼主(2024-01-10):
西门子24V电源  6EP3336-3SA00-0AY0  480W后接一以下模块可以吗,这个怎么计算可以接多少个?

1517H-3PNCPU一个

数字量输入模块 6ES71316BH010BA0    4个

数字量输出模块 6ES71326BH010BA0    1个

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1346GF000AA1    2个

模拟量输出模块 6ES71356HD000BA1   2个

ET 200SP接口模块  6ES71556AU010CN0 1个

通讯模块                 6ES7137-6AA01-0BA0 2个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额定电压和电流,这俩做乘法就可以计算出该模块的功率,然后把所有模块的功率都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功率,然后按照这个总功率去配电源,电源要配的比总功率要大一些。你这种情况带这几个模块完全够了,480W的电源带这样两套都够的,一般用的大一点的120W比较多,小系统60W多一点。

你这个电源最好是只供控制系统,传感器的另外配个开关电源,传感器回头出问题别给你搞坏了,这个可比其他电源贵多了。

网友B:
主要还是根据负载来计算,如果你没有负载单纯的配置模块,小功率也够用

网友C:
一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D:
软件在硬件配置里是不是有电源功耗呀。

网友E:
在TIA Selection Tool软件里面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