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固溶处理前后残余应力测试与分析

楼主(2024-01-11):
波纹管膨胀节是管道位移补偿的一种重要形式,多用于石油、化工等行业。波纹管的成形多采用液压、滚压等方式,将卷成圆柱体的薄壁圆筒体通过冷挤压的方式加工成波纹。由于金属在成形过程中发生了不均匀塑性变形,成形后的金属波纹管会产生很大的残余应力。为了提高波纹管的防腐性能,需要对金属波纹管进行固溶处理。为了研究金属波纹管加工后残余应力的大小,以及固溶处理对残余应力的影响,本文对固溶处理前后的波纹管进行了残余应力测试。

本次试验采用盲孔法测量残余应力,首先在波纹管测点处钻孔,使该部位的残余应力得以释放,用粘贴在测点位置的电阻应变片测出残余应力释放后产生的应变,最后用弹塑性力学原理求得残余应力数据。

测试试件及仪器

仪器采用聚航科技生产的JHMK残余应力测试系统,由JHYC静态应变仪和JHZK专用钻孔装置组成,软件式操作,可实时显示测试数据、保存数据。

1中8个试件,材质均为304奥氏不锈钢,厚度t=1mm。

1 测试试件

试件号

直径

液压成形

滚压成形

固溶处理

未固溶处理

固溶处理

未固溶处理

DN400

1#

2#

——

——

DN600

3#

4#

5#

6#

DN800

——

——

7#

8#

测试结果及分析

假设材料为各向同性,材料的弹性模量E=193000MPa,固溶处理过的波纹管,μ=0.3;未经过固溶处理的波纹管,取μ=0.5。应变片相应的参数为:a=1mm,r1=2mm,r2=4mm。由以上数据,计算出释放系数为:对成形态,A=-4.4875mm2/N,B=-10.8282mm2/N;对固溶态A=-4.2098mm2/N,B=-11.1116mm2/N。因为当残余应力超过材料屈服极限的1/2时,钻孔后会在孔边造成应力集中,引起孔边材料发生塑性变形。此时,应变片不仅记录了由残余应力引起的应变,还记录了材料发生塑性变形而产生的应变εp。因此,计算结果偏大,必须进行修正。试验中采用简便的应变释放系数分级计算法,由首次计算出的主应力σ1σ2中的绝对值大多决定修正计算时所选择的释放系数A、B的级别。计算过程采用计算机编程,力求计算结果准确无误,见图1。

1固溶处理前后的残余应力比较

1中测点的位置符号,第一个数字代表的是第几个波峰或波谷;第二个字母,F代表波峰,G代表波谷;第三个数代表该点在波峰或波谷上所处的角度(图2)。

2残余应力测点方位示意图

1中(a)-(h)为两两尺寸相同的4组试件,固溶处理前后,两试件主应力σ1σ2的对比图。由于测定的试件取自不同的尺寸和成形工艺,因此测试结果反映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残余应力的极限是材料的屈服强度,虽然对图1中一些测点进行修正,但结果仍然偏大。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点本身的残余应力增大,钻孔后孔边由于应力集中而发生了局部的塑性变形,产生了附加应变εp,使计算结果偏大。另外,试验误差也是导致结果偏大的一个原因。

分析图1中(a)-(h),反映了以下三点情况:

1. 固溶处理前的试件,其波峰处的最大主应力σ1均为拉应力,波谷处则有拉应力,也有压应力;而固溶处理后的试件,波峰、波谷处的最大主应力σ1均为压应力。从表2可看出,对于固溶处理前的波纹管,波峰处的σ1为正值,且成形工艺相同时,直径大的残余应力小,直径小的残余应力大;比较不同成形工艺的试件,滚压成形的波纹管比液压成形的波纹管残余应力增大了约40%。固溶处理之后,不同尺寸及成形工艺的波纹管,最大主应力σ1均为负值,且大小相近。其绝对值比固溶处理前有所降低,直径越小,降低越多,滚压比液压下降快。

2 波纹管波峰处的σ1平均值

应力                状态

固溶处理前

固溶处理后

DN400/液压

338.6

-143.6

DN600/液压

217.9

-176.7

DN600/滚压

311.8

-182.3

DN800/滚压

187.8

-174.7

2.所有试件测点的主应力σ2基本为压应力。固溶处理前的试件,其主应力σ2的绝对值大小相近。固溶处理后σ2仍为压应力,但绝对值有所增大。

3.所有测点主应力σ1的方向与波纹管的轴线方向基本一致。

结论

1. 固溶处理后波纹管残余应力并未消除,但最大主应力σ1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在固溶处理的空冷阶段,波峰、波谷在冷却过程中,收缩量不成比例,相互制约,在波纹管中重新形成了热处理残余应力的缘故。

2. 对于成型后未经过固溶处理的波纹管,直径小的残余应力相对较大,直径大的残余应力较小;滚压成形的波纹管,其残余应力约是液压成形波纹管的1.4倍。

3. 残余应力的主应力方向与波纹管的轴线方向基本一致。这导致了波纹管应力腐蚀沿周向开裂。

4. 固溶处理有利于提高波纹管的抗应力腐蚀性能,波纹管应力腐蚀只发生在拉应力参与的情况下,而试验中波纹管残余应力的最大主应力,在固溶处理后由拉应力转变成压应力,因而阻止了应力腐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