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与LE 的地址对应关系如何计算?

楼主(2024-01-11):
MODBUS与LE 的地址对应关系如何计算?

网友A:
LE 的输入区(I)、输出区(Q)、中间区(M),这三个数据区均可通过BOOL型或WORD型数据访问。这些数据区与Modbus 协议地址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包括MODBUS-RTU和MODBUS-TCP都适用。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这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