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直接地址

楼主(2024-01-11):
LK220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直接地址

网友A:
定义结构体直接地址的时候需要注意一定要按8的倍数来填写直接地址的字节号。比如,%MB8、%MB16这样,填好直接地址之后编译通过就可以看到每个成员被分配的直接地址了。